电气连接
求助:电缆选择

楼主(2006-08-09):
请叫个为高手,我要连接110KW的电阻丝进行加热,应该选多大的电缆呢??

网友A:
最少也的要100平方的了吧

网友B:
用75或95平方铜芯线就可以

网友C:
每相功率110/3,星形连接:I=110*1000/3/220=167A
三角形连接I=(110*1000/3/380)*√3=167A
按照电流167A选择电缆,不同规格电缆载流量不同。
例:VV3*70 空气中171A;地下199A

网友D:
我建议选择95MM平方的比较好。

网友E:
75平方足够

网友F:
在220V电压下的话,每次加热不超过1小时,也就是短时间加热,70—75平方的铜心线就够了!

网友G:
出于安全考虑,最好是选95平方的。

网友H:
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是不是加热丝组

网友I:
110KW的电阻丝是接3相还是单相,如果是3相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周围环境温度是什么情况?线要拉多长?如果拉很长是架空还是埋设?这些都没讲清楚,大家就是想帮你都没有可靠依据!

网友F:
其实 XUE-816说的挺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