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上溢故障,有哪些可能性问题?

楼主(2006-08-09):
怎么排除

网友A:
请说的具体些,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

楼主:
读出来的值是32767,“上溢”现象。我量过电流5MA,电压11VDC,电压高了。在查线路,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

网友B:
是干扰,方法:1.屏蔽单端是否接地
            2.PLC24v电源考虑负端接地
            3.还不行的话花百十多块钱加个隔离.

网友C:
可能是共模干扰造成的,把同一模板的所有通道的地接到一起就可以解决共模干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具体情况,过两天去处理,完了再来给个交代

网友D(2014-07-10):
我这里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过是cpu上电或者从新运行的瞬间出现上一溢出,仅出现一下32767,马上就回复正常数据了,怎么能排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