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8DAV的新问题?????求救!!!!

楼主(2006-08-09):
    我在用MITSUBISHI  Q系列(CPU :QOOJ-S8)时,程序上下载到PLC时,发现CPU报错,系统监视下发现有一个模拟量的模块(Q68DAV)出现了这样的名称:{9DAV-!!!!!!  16点},  CPU的出错代码为:1401。程序无法运行,不知道怎么会事?把这个Q68DAV的模块插到其它的Q00J-S8  上也是一样的报错。请教各位师傅了!!该怎么解决??T- K -S!!!!

楼主:
    怎么没有师傅来回答啊!!我快急世人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板呢???帮帮忙吧,各位师傅!!!!

网友A:
Error Contents and Cause (原因)
• There was no response from the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during initial communication stage.
• The size of the buffer memory of the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is wrong.
Corrective Action(解决办法)
The CPU module is experiencing hardware problems. Contact your nearest Mitsubishi representative.
以上是三菱手册的说法.
不知你是用什么方法对DA模组配制的,是编程还是软件包?如确定软件方面没有问题就找供应商了.
ebu5428@sina.com.cn

楼主:
谢谢你!!阿布狼。我是用梯形图编程,没有用软件包。我用的是相同的程序,在其他的CPU上是好的,现在没法,只有找供应商了。

网友B:
很急吗.明天帮你找找

网友C:
你其他的模塊配置與有問題的配置一樣嗎?

楼主:
是的,问题是一样的,不管我放在那一个Q00的CPU的插槽上,故障依然存在.

网友C(2006-09-16):
看看,I/O配置Q68DAV是否是占16POINTS

楼主(2006-10-19):
to:zyfzxh!
   你好!在I /O配置Q68DAV是占16 POINTS,但是还是不能正确运行CPU!!

楼主(2007-02-28):
你好,你的8.26版本的中文是否已经过时了啊? 我现在都用8.31的中文版了啊!!!

网友D:
8.31都过期了,现在是8.34L 哪!

网友D: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没有配置好!
Q系列特殊模块大多都需要手动配置才可以使用!

网友E:
模块是不是坏了?

楼主:
是模块坏了换了一块, 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