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变频器专利纠纷的讨论

楼主(2006-08-09):
关于单元串联多电平高压变频器的专利纠纷问题一直没停止过, 前些年,北京先行和美国罗宾康之间也发生了专利纠纷,当时,笔者代表罗宾康直接参与了该纠纷的解决。 最近业内发生了利德华福和合康意盛的专利纠纷问题,引起了业内广泛关注。 在此,希望业内人士对对高压变频器的专利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 希望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1 不能进行恶意攻击,对骂,侮辱 2 不能进行商业宣传和广告发布 3 如有可能,尽量公开发贴者真是身份 4 各家发表的言论仅代表个人意见,并不表示工控网和版主的意见。

楼主: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于1986年5月申请了专利号为4674024的美国专利。该发明提出了由独立的标准低压功率单元串联形成的高压逆变系统。
    西屋公司的发明解决了变频器要求高压输出而器件耐压不够的矛盾,避免了常规器件直接串联时存在的均压问题,奠定了单元串联多电平变频器的基础。
    美国罗宾康公司于1994年3月申请了专利号为5625545的美国专利。该发明提出了输入采用多重化移相变压器和输出采用多电平移相式PWM的单元串联多电平方案。该发明提出的单元串联多电平高压变频器方案成为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单元串联多电平方案。
   罗宾康公司的贡献是:率先引入多重化移相变压器和多电平移相式PWM等概念,解决了输入谐波、输出谐波、dU/dt、共模电压和可靠性等问题,于1994年推出了目前获得大面积推广的全球第一台单元串联式多电平高压变频器,对这种技术方案的推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西屋电气和罗宾康公司的二个发明仅在美国进行专利申请,所以相应的技术目前在我国属于公知技术。
    除了罗宾康公司外,还有一些国外厂家生产单元串联式多电平高压变频器。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高压变频器生产厂家。
    单元串联多电平技术由于具有很好的性价比,已经成为高压变频器的主流方案。

网友A:
能不能请竺博士就专利官司的结果对国内变频器发展的影响方面谈一谈。
你拥有双重身份,是华人也是外资代表。在对先行的官司里你的取向如何?

网友B:
首先单元串联多电平技术不是高压变频器的主流方案!看看欧美有哪个厂在生产,西门子有吗?ABB有吗?当然除了罗宾康!
单元串联技术不应该做为一个专利技术。试想如果两电平的低压变频技术,西门子或者安川去申请专利,那么现在的低压的变频器市场会变成怎么样呢?
听说某一牌子的变频器就是从ABB里分家出来的,也没有见到ABB去打官司。
国内的变频器要发展最重要的事是自我的研发,但也不应该去压制竞争对手,共同竞争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否则的话最终得利的是那些外资企业。

楼主:
至于是不是主流方案,由市场决定,除了罗宾康(现并入西门子)外,国外还有东芝,GE,安川,富士,安萨尔多,明电等公司采用此技术生产高压变频器。
二电平低压变频器是有专利的,美国西屋公司60年代申请并取得的,只是过期了,所以大家都免费使用。三电平(NPC)也有专利,不过不是ABB或西门子发明的。
antisway最后那句话说得非常好,我很欣赏。

网友C:
认识“专利”本身
竺伟博士在网上发起了高压大功率变频器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我们来响应。
国内现有关于高压变频器的专利有两个,一个是:“一种高电压电力变换方法及其变换装置”,所有权属于北京先行公司,该专利95年12月申请,98年3月获得发明证书,先行专利最早在国内获得了高压变频器相关技术的专利,然而该专利本身存在着不止一处瑕疵,恕不在此作仔细分析。
另一个专利是北京凯奇公司的“无电网污染高压大功率变频器”发明专利,该专利97年2月申请,2000年12月获得发明证书。
与先行专利相比,凯奇专利的命运就复杂多了,不说别的,光是所有权,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就三易其主而且纠纷不断。
今年2月17日,利德华福通过转让的方式从成都东方日立公司手中买到了专利的95%所有权,加上华福自己原来拥有的5%专利所有权,利德华福就拥有了百分之百的专利所有权。
此后两个月零两天,华福就手持刚刚买来的专利起诉合康亿盛侵权。
凯奇(华福)的专利究竟是怎么一个专利?笔者在此对被利德华福买去的凯奇专利做一个肤浅的分析,欢迎发表不同意见。
该专利主张保护的内容本质和西屋公司86年的专利没有差别,要求保护的电路拓扑则与罗宾康的专利完全一致。仅就专利本身而言也是存在问题的:
问题1、原理性错误
在专利说明书所描述的旁路桥电路图中存在原理性错误,见下图。
图中的可控硅13画反了,或者是旁路桥中的二极管9-12画反了。按图中接法不但不能使旁路桥电路在必要时导通,而且可控硅13在单元上电之后将马上烧毁。

问题2.严重的缺陷
专利本身严重的缺陷使得专利保护范围很窄。
专利所载的“权利要求”中“所述主变压器(1)为移相、分段、均压型变压器,它采用Y-△曲折绕法,其副边输出绕组相位分别为00、±120、±240,”“采用三、五、七、九级串连相接方式的IGBT单元桥分别连接感应电机”。这段文字把权利的保护要求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1. 移相角度仅限定在00、±120、±240,但是理论和事实证明,角度可以是00、+120、+240、+36 0、+480,而且效果是相同的。同样地,角度也可以是00、-120、-240、-36 0、-480,而效果也是相同的。角度甚至可以是10、-130、-250、-37 0、-490,等等;
2. 级连数仅限定在三、五、七、九级,而没有限定二、四、六、八、十和十以上的任何级数。
因此,凡不具备专利描述特征的产品,即使采取的是单元串连多电平拓扑也不在专利限定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广义的描述应该是:“所述主变压器(1)为移相、分段、均压型变压器,它采用Y-△曲折绕法,其副边输出绕组的相位角取决于所需整流脉冲的个数,符合6N个,其中,N为自然数。同时相位角按下式计算:
相位角(角度数)=600╱K。
其中,K为自然数,是串连单元的级数。初始角任意”。
如果作以上的描述,专利的实用意义要大些。
一个发明专利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原理问题和严重的缺陷?
原因就在于专利申请者自身对技术认识不清,在凯奇申请专利时,高压大功率变频器还处在概念阶段,直到提出专利申请的一年半以后才出了第一台原始样机。
为什么这样一个专利几年来数易其主?又纷争不断?
华福为什么要完全买断凯奇的专利?
这个问题值得业内的有心人好好想想
这里,借用竺伟博士曾经发表过的一段文字作为结束语:
“国外公司没有针对该发明在国内申请专利,是国外公司的失误,也是国内业内公司的机遇。希望国内公司能踏踏实实进行技术开发,做好产品,而不要进行所谓专利权之争的无聊炒作。能免费使用别人的发明已经是件幸运的事情,极少数人硬是要把别人的发明该头换面说成自己的东西,就有些不光彩了,可惜这样的公司和个人还不少,各种各样的翻版专利也有好几个。”

网友D: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网友E:
本来这个技术在国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国内做这个的也有十数年了,在我看来,凡是采用多级串联的,在这么长时间中在技术上没有突破,成本下不来,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为了企业自身的利益,只有走这些偏门了。

网友F:
看来还得有自己专利阿

网友G(2007-01-12):
单元串联这一高压技术专利被长期炒来炒去的,抛开这个理论技术不言,不管那家被多次卖来卖去的高压变频先驱者的技术是否是偷我们清华的,但至少他最大的贡献是较其商品化了。这点应该是国人需要认真借鉴的,技术不应是停留在大学或者实验室里面的东西,更不因该是抄来抄去的。

网友H(2007-07-25):
可是国内不下于20家采用的该技术,为什么只有合康成被告,而且现在还在卖产品.有点乱,请高手百忙之中回复

网友I:
中国古人云:“枪打出头鸟”,我估计合康对LD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LD要告合康。不过君不见合康后面还有湖北伞患,广州制关吗?价格太低了,估计LD也吸取教训了,不会再起诉了。哈哈!

网友J:
   官司有时候可能一种抄作!也许我们不必太在意!关键是我们应该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压变频器。但是这又谈何容易!至少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此我们也应该发挥出我们民族那种非常擅长的“学习”。先研究国外先进的产品,消化掉变成自己的!然后再创新,最后实现产业化。但是国内很多公司仅止步于消化吸收就进入了产品生产,过于功利化,有的甚至都没有很好的吸收!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这也是部分国人的劣根性!这在当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是非常容易吃亏的!
   我们应该创建一个创新型国家,而不是一个制造大国!
   话有些大了,让大家见笑了!努力吧,国人!

网友K:
这个官司已经了结了,大家不要再考虑了。

网友L:
竺伟博士, 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如你所言,很多国内外厂家在使用ROBICON的技术,象东芝,GE,安川,富士,安萨尔多,明电等公司都采用此技术生产高压变频器。

如果ROBICON拥有这种拓扑的专利,那么,面对如此多的侵权,ROBICON为何没有采取法律行动?如果说在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打官司ROBICON没有胜算,那么对其他国外公司,Robicon为什么也按兵不动?请分析一下原因。

另外,GE/TOSHIBA的拓扑似乎不是多电平串联,而是NPC三电平(2300V)或者NPC/H-BRIDGE的5电平(3400V-4160V)。我对国内行情不熟悉,安川,富士,安萨尔多,明电等英文招牌怎么称呼?望不吝赐教。

网友I:
[b][b]那是因为ROBICON只在美国申请了专利。
其实GE/Toshiba的结构比ROBICON的更合理和简单,前途更好。当然现在GE、Toshiba和三菱大功率电力电子部分已经合了,新的品牌叫TMEIC(Toshiba,Mitsubishi,GE),人家叫做强强联合,那象我们国家一个先行分出来无数个公司,什么凯奇,LD,动力源、三环、合康、新电、康德等等等等。实力是越分越弱。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强强联合呢?让人家看消化。全中国所有高压变频器国内厂家每年利益总和估计还比不上人家一个ROBICON在中国国内赚的钱。[/b][/b][/b][/b]

网友L:
TMEIC的功率串联多电平也卖到了美国,ROBICON好象也听之任之.

TMEIC好象不包括GE吧? Toshiba/GE是NPC,TOSHIA/Mitsubishi(TMEIC)是功率单元串联。这家并不算一线品牌,他们的联合无非是想整合各家的技术与销售渠道,以与一线大厂抗衡。

我实在不理解ROBICON为什么没有对众多的侵权采取法律行动?

网友I:
楼上的高人啊。佩服佩服。有机会可以在罗宾康打个电话问问为什么??

山东风光变频爆炸啦!

网友:
现在的萝卜糠也不关竺博士的事情啊

网友M:
    这个问题,争论了许多年。我觉得,不管过程怎么样,毕竟在这个争论当中,国内高压变频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也使国外高压变频器的价格大幅下降,避免了他们的垄断。况且,罗宾康公司的专利,据本人了解在中国并不受到保护,所以,专利不专利,在中国境内的销售并不是一个问题。
    另外,日本的安川、日立是向罗宾康公司购买了专利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质询这两个公司,我这个消息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