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问题求教急

楼主(2006-08-09):
  各位大虾,我最近接触西门子的S5系列PLC,不是太熟悉,有些问题向大家求教。CPU型号是6ES5 944-7UB11(是台老的退休CPU)。前段时间还可以使用,现在无法向里面输送程序。状态指示灯STOP灯处于闪烁状态,平均每秒闪两下。对照错误信息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希望大侠们能给予帮忙。谢谢啦。

网友A:
先做复位,使STOP 灯恒亮,然后再下载即可.具体做法:将RESET开关拨到RESET位置并保持,同时将RUN开关从RUN拨到STOP,再从STOP拨到RUN,重复三次,然后松开RESET开关.如果再不行就做总复位.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

楼主:
感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C(2007-04-14):
S5的同行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