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总共十间房子,每间房子大概有2000多瓦,请问该怎么接线?用220接线!!

楼主(2006-08-09):
总共十间房子,每间房子大概有2000多瓦,请问该怎么接线?用220接线!!

网友A:
我想你应该设配电柜了,总电源进入配电柜,然后分10路,分别进这十间房子,进线3相4线制,每相分3路,也就是要考虑平衡问题.个人观点哈!

网友B:
我也认为进三相分配开最好.

网友C:
总进线是三相四线,再平均分配到每个房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