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修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6-08-09):
大家好!我现有一台安川11KW变频器坏了,主要是出现OC和GF故障,有时一送上电就会显示OC故障,接上电机运行不到二十分钟就会出现GF故障,等再送上电时即不运行电机过几分钟也会出现OC故障现象.我也都有检查过配线方,都有没有什么问题,也都有不存在漏电和接地短路故障,请问各位高工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可电话联系0760-5556433  找阿贵就行.

网友A:
CT故障,更换。

网友B:
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lzy0378@126.com

网友C:
输出电压不平衡也会这样。

网友D:
模块光欧坏

网友E:
建议你着重检查模块、光耦、电流互感器等,不行都更换试试。

网友F:
光耦、电流互感器等

网友G:
查一下显示的电流是否比实际电流大?可能是霍尔传感器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好心,我会去仔细查看的.langzhong  我用的是F7,不是G5,多多指教!

网友H(2012-05-24):
   GF  接地故障  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就是霍尔传感器。

    你说不是接地故障,那有可能就是模块损坏或者驱动电路老化  ,安川我们修的很多,可以联系我83405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