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交流接触器的使用

楼主(2006-08-09):
时在安装和维护电气设备时,经常会遇到交流接触器这种电气元件。它主要用于远距离接通和分断交流电路,是工矿企业中应用很广的一种电器,运行中出现故障有些是难免的,有些则是使用不当引起的,下面通过对其故障的分析,来阐明其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 控制照明负荷要降低容量
  某制修厂有一照明线路,每相容量为4kW,采用交流接触器CJ10-20控制。可是使用不久,就发生触头粘连等故障,换上一个新的接触器,用不了几天又坏了。经检查,照明线路没有问题,核算容量,4kW照明负荷电流只有18A,额定电流为20A的CJ10-20交流接触器怎么会过负荷烧坏呢?后来改用CJ10-40交流接触器,运行很长时间没有问题。
  上述情况是由于对动力负荷和照明负荷的区别不了解所致。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除应能通过额定工作电流外,还必须能承受用电设备的起动电流,交流接触器能承受的起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6倍~7倍,这是为了控制交流电动机,而交流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设计的6倍~7倍。由于白炽灯的冷态电阻是热态时的十几分之一,故刚接通的电流是正常工作时电流的十几倍,远远超过交流接触器所能承受的起动电流,接触器就很容易烧坏。因此,当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照明负荷时,其额定电流应降低使用,以使交流接触器能承受白炽灯的起动电流。

  2. 触头不要经常锉磨
  交流接触器在运行后,触头表面变得粗糙,出现斑点甚至裂纹是十分常见的,没有必要进行触头表面的修整。当触头是用银合金材料制作时,这种触头在自然状态下常会因大气中的硫化气体或由于通断电流而在表面形成一层黑色膜,这层膜在触头工作时,会因发热或机械作用而自行消除,不必经常去处理,否则反而会缩短触头的寿命。因为触头能否正常使用,取决于其磨损状态及剩余触头材料的多少,可以说这种材料表面的膜对于减少触头的消耗是有利的。当触头用铜质材料制作时,这种触头在烧损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可不必修整。因为一般情况下,锉磨后不可能达到原来平面的精度。而利用烧损不太严重的凹凸平面,其接触面反而要好。只有在触头烧损很严重的情况下才可用锉刀锉磨,但不能用细砂布打磨,以免石英砂粒留在触头间而影响接触。

  3. 铁芯上的油脂要清除干净
  在交流提升机机房电工维修中,常常出现线路完好的情况下,接触器吸上后就不释放。不管怎么按停止按钮,甚至把电源烧掉,接触器还是牢牢地吸合着,很容易造成电气事故。这主要是由于在接触器出厂时,为防止接触器铁芯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生锈,往往在铁芯端面涂一层黄油,这层黄油在运行前必须清除干净,否则,时间长了沾上灰尘,这层黄油就会变成粘度很大的油脂层,使接触器不能很好释放。

  4. 与弱电系统共处时要减少其干扰
  在某厂机床的数控装置内,为了减小控制柜的体积,柜内除了安装有电子元件外,还安装了交流接触器,使弱电和强电共处一起。由于干扰的原因,使用起来十分麻烦。用示波器反复观察电路的工作情况后发现:在交流接触器吸合时,有时会出现干扰脉冲。交流接触器吸合次数越多,出现干扰信号的次数也随之增多,干扰脉冲随机出现在交流接触器吸合和分断时刻。
  对于一般的数控装置来说,最常见的干扰为工业干扰,任何一个电路,如果时通时断,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急剧的变化,就是产生干扰的根源,如果电路在通断时还产生火花和电弧,则干扰就更为严重,所以,交流接触器就是干扰源,干扰源产生的干扰波一般是通过寄生电容的静电耦合、互感引起的电磁耦合等途径传递给数控装置的。
  通过研究数控装置,发现其采用双非门集成片,输出的高电平大于2.4V,输出的低电平小于0.4V,开门电平小于2V,关门电平大于0.8V。由于干扰会叠加在正常的输入电压上。如果电路输出处在高电平状态(大于2.4V),在交流接触器吸合和分断时,产生的正向干扰值使输入电压大于关门电平(大于0.8V)引起电路状态翻转,于是输出电压便由高电平跳到低电平。干扰过后,输出电压又恢复到正常的高电平状态。如果电路输出处在低电平状态(小于0.4V),负向干扰的幅值又可能使输入电压低于开门电平(小于2V),引起电路状态的翻转,输出由低电平跳到高电平,干扰过后,输出电压又回到正常的低电平状态,造成数控装置无法正常的运行。
  针对上述情况,方法之一是将交流接触器移出控制柜外,从而减少干扰。另一种方法是简单地改造交流接触器与数控装置的连接。经过多次实验分析,干扰主要来自电源内部,由于交流接触器线圈通电时,引起交流电源的电流变化率过大造成,线圈电压为220V。
  为此在线圈两端和与非门输入端接入RC电路(在此仅简单地叙述其原理)。实践证明,较好地解决了干扰的问题。
  以上故障在实际工作中是经常发生的。通过在这几年安装过程中的观察与体验,认为只要掌握正确的使用和维护方法,就可以减少接触器的故障发生率,使这种功能完善的电器得到更好的应用。

网友A:
有道理,经验之谈.

网友B:
长知识了,但领导经常让打磨触头呀.没有办法.

网友C:
要你打磨你就打吧,用坏为止,反正不用你花钱,在工厂里做事听领导的话是最重要的.在我打工的这个厂里现在就有领导发话了:有的人三年合同期快到了啊,到时候该走的走,该留的留,各人看着办.

网友D:
不错,有道理,经验之谈.

网友E(2008-06-27):
资料很好!

先收藏了!!!!!!!!

网友F:
好帖,顶了!好帖,顶了!好帖,顶了!好帖,顶了!好帖,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道理,经验之谈.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对于做电工的而言,,接触器真是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东西了!学习了!!

网友I(2008-11-18):
顶!不错 常听人说 国产不行  我门乐清电器开关厂 创办20几年 志在打造 国内一流的 交流接触器!让人门 对国产有全新的认识!

网友I:
我门公司的网站 是www.chang-zheng .com 有问题联系13780102138

网友J:
呵呵,学习啊,不错啊,,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