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西门子Profibus高手请进: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6-08-09):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硬件组态,但我遇到了,2天了却一直未能解决!
  问题:2个S7300(CPU315-2DP)通过各自的DP口进行PROFIBUS通讯,完全参照《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3.4.1节的内容进行组态(书中介绍的是一个300和一个400通讯,我参照它更改成2个300的通讯),当我组态好下载到2个S7300之后,S7300的SF指示灯显示为红色常亮(非闪烁),且STOP亮,无法进入RUN状态。用SETP7在线诊断发现Diagnostic buffer中的错误提示为:
Event ID 16# 49A0
STOP caused by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or unpermi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e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startup disabled
也求助了西门子技术支持,仍旧没有解决!!跪求各位英雄了,有什么建议尽管提!!!谢谢先!!! (另:硬件本身应该没问题,因为刚做过2个S7300(CPU315-2DP),带CP342-5的PROFIBUS通讯没有问题。两种通讯方式都需要。)

网友A:
你是配的DP MASTER 和DP SLAVE吗,那要检查一下你的配置是否正确,如通讯数据区、通讯速率等。

网友:
组态重新下载了嘛

网友B:
1. 硬件组态中型号选对了吗?
2.下载了吗?

网友C:
2个S7300做主从通讯,实际上就是主站挂载智能从站,要先在从站上配置输入输出对应地址区,然后将其连接到主站的DP网络上,再配置主站的输入输出区.你的总线指示灯没有闪,说明电气连接应该是正常的,所以还是多检查你的组态和参数配置.还有就是要整体下载,不要只下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