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是否能用高速脉冲控制伺服?

楼主(2006-08-09):
台达PLC是否能用高速脉冲端子控制台达伺服?如何控制?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3565

网友B:
可以!用台达EH系列的

外行!

网友(2006-09-11):
肯定没问题 !1台EH可驱动2台司服。
可我想做一个5台司服加2台变频,触屏界面的系统。能给我一个最经济的方案吗?

网友C:
to :外行
你最好能把你的控制要求高速大家,几个伺服和变频之间的运动情况,是需要同步还是插补,是需要两轴插补还是3轴,甚至5轴,这些都不知道,是没有办法给您做方案的。

网友C:
台达的Plc的高速脉冲控制好像最快到200KHz,一般速度要求场合下是都可以满足的,但是你如果速度要求很快,建议还是选用位置控制模块来实现

网友D(2006-10-12):
我想用PLC控制一台含有2个变频主轴,4个伺服轴和3个步进电机的设备,主轴不需要同步,伺服轴2轴插补,应选用哪一个型号的PLC。谢谢!

网友A:
选用EH的PLC加PU定位模块或者使用通讯控制下级设备!

网友E:
理论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