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发动机用油,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6-08-09):
现在车辆耗油的计量一直是个难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市场还是很大的
超声波  和涡轮实验过不行  还有什么办法呢?   火车油管DN16流量最低在2升/分钟
汽车更小一点了

楼主:
呵呵  看来问题有难度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要能解决了,您也就发财拉,市场大啊

网友B:
计量油可用齿轮流量计,至于是什么型号的我也忘了

网友C:
现在美国大型汽车用的油料监控系统是特制的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测量油箱的液位来测定汽车的油耗,并通过GPS系统对监测信号(油量、加油量、实时消耗量等)进行传送,经过温度补偿和校正,精度达到1%。美国哈雷机车普遍应用此系统。有需要相关资料的,发信到comine@vip.sina.com

楼主:
呵呵  还是没有结果啊

网友D:
测量油箱油位变化我感觉确实是个办法 缺点是无法计量短时间内的消耗。

计量泵应该是可以的吧 2升/分钟也够可以了

网友E:
可不可以用一个相关的液位计呢?

楼主:
液位计量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只能在油箱的盖子上安装,在上面或其他地方开孔就别考虑了,根据铁路的要求,在其他地方开孔测量需要两年以上的车载实验,这个就等死了。

网友F:
不知油箱的盖子有多大,用干簧管式浮球液位计是可以的

网友G:
如果是电喷
是否可以通过测量电喷的开度
计算出油耗

网友H:
我们有小型流量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有需要可联系我13581606977

楼主:
哦价格怎么样啊?  价格要是太高  也不行,接受不了啊   有资料最好给我看看hzxy211@163.com

网友C(2006-10-18):
上次提到的利用超声波测量油箱液位的方式来测量发动机的油耗,这种方式是可用的,不需要开孔,只需在油箱盖上安装相应的测量设备就可以。精度也很高。有兴趣发信到:comine@vip.sina.com,美国原装进口产品,价格合理。

网友D:
通过这段时间的考虑,我认为如果油箱直径(或者水平截面) 相对深度 比较小的话用液位测量比较好,可以满足实际要求 而通常的超声波我不能肯定可以, 因为油箱液面晃动应该是比较大的,到什么程度咱门不清楚 ,建议做试验, 用小型传感器比方1米量程的
而另外1个办法就是用导波雷达是一定可以的
测量液位的方法 前提还是我说的第1句,不然 如果油箱截面很大的情况下 2升/分钟的消耗在液位上的体现会很小的。。。

至于流量计 我想应该有可以用的啊 情况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I:
 采用电磁计量泵供油.通过 制脉冲占空比去控制电磁泵的供油多少.电磁泵一定时间内的供油是恒定的,很准.不过价钱很高.控制器原理和变频的原理类似.

网友I:
在是只有测液位.没有太多的办法.

网友I:
册载  应为车载

网友I:
因为车是动态的,在上坡下坡,拐弯,颠簸.液面和压差变送器的运用就要考率修正系数的问题.既动态测量.这需要册载计算机来完成.可以通过车的姿态状况来修正.只有这样,液位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也可测液位)就能准确的测流量了.如果车载计算机安有数据库,可以通过动态数据库的更新完成.

网友I: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I:
我如果采用差压压力变送器来测呢?

网友I:
原理就是油箱的油的重量是变化的,既静压力随油量而变化.在泵泵油时,压差是不是在变呢?

网友J:
应该有相应的流量计吧,微流量流量计,10L/h?100L/h?忘了

网友K:
我们已经研究出来油耗仪器,不用拆卸油管,可以使用在检测线和修理厂,精度在4%。请问兄弟们,这个精度是否可以?
胡修泰

网友L(2007-06-23):
先前友人用过小野的旋转活塞,还可以,一年后坏了,维修费比买新得还贵,高品质的超声波流量计应该可以,我们正在实验中。。。

网友M:
MICROMOTION有过用CMF010/025做OEM得瞬时发动机油耗仪,去年一年卖了40多套。玉柴和锡柴的一个供货商集成。

网友M:
但是看你油耗量的。

网友N:
这个应该不难的,KEM流量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内燃机车用柴油其粘度在8--10厘斯,完全可以用齿轮式流量计测量,最小流量可达0.005L/min,也可以用涡轮流量计,其量程0.3--1.5L/min和0.5--4L/min均可满足,至于汽油机可用涡轮式或双环活塞式流量计(0.005--0.25L/min).但可能只可在系统测试平台上使用了.可在这里找到http://www.sinometers.com/main.htm

网友N:
齿轮式流量计,我们已经为国内某些动力制造公司做为燃油测试平台提供过相关产品.

网友N:
涡轮式流量计,由于其特有的高精度,高温,高压4000bar等特性,已经在国内某些"特种"研发制造行业使用.

网友O:
不怕贵的话用质量流量计,精度绝对好,0.1%

网友L:
便携式双通道超声波流量计,可以随车测量瞬时流量、累计流量,电池供电,精度5%(标定后)———william_yuan2006@126.com

网友L:
便携式双通道超声波流量计,探头为外夹式,便于安装,其他形式的流量计需要开孔或外供电,不适合于野外标定。)———william_yuan2006@126.com

网友P:
关于吴志先生所谈到的问题,我考虑我有办法可完全解决,主要是成本怎样合适,现场工艺要求.希望你联系我,一起完成此课题.因是你看到了这问题的价值,所以我希望与你一起合作完成它!
kingwang8888@yahoo.com

网友Q(2008-06-12):
这个帖子 有必要翻出来 重新认识下! 因为目前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Q:
过了一年了,楼上的兄弟们 在这个项目上 有进展没?拿出来分享下吧 有钱一起赚哈!

网友Q:
谁要是有成熟的解决办法,速度联系下哈。
qdhiauto@163.com

网友R:
用浮球式液位变送器测量可行吗?请分析原因。

网友S:
大家好,采测力称重的办法来测量是比较好的方法!只是有动态平衡的误差!!!

网友T(2010-04-03):
我单位以在中船重工等单位使用了我单位开发的《zyuh在线油耗测量仪》。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联系我,我们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U:
称重模块,把油箱与外界的连接改成软连接,然后加入称重模块即可,呵呵当然需要进行技术攻关。

网友V(2010-05-26):
选英国Litremeter流量计啊,LMSPFA.24(量程0.03~4,3L/min),工作压力4Mpa......

www.affiance.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