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7KW

楼主(2006-08-09):
大家来谈谈37KW绕线式异步电机的保护方法.用在起重机上.显然用150A的过电流继电器是不够的.

网友A:
用电机数字保护器,也不贵

楼主:
好用不.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B:
37KW绕线式异步电机,什么型号?
YZR250M1-6 37KW 40% 71A
YZR250M2-8 37KW 40% 86A
150A过电流继电器怎么会不够,太大了!

网友C:
整定值调大点
试试

网友D:
独立式的过电流继电器,用在起重或行车上可能真不够。以前用过一次按2.5倍电流设定的

楼主:
这个选取有标准吗.因为考虑了起动电流很大.所以过电流继电器对电机保护不够可靠.

网友B:
过电流继电器分瞬动型和延时型两种结构
JL12型过电流继电器(延时型)
动作电流/A 动作时间
额定电流In 不动作
1.5In < 3min(热态)
2.5In (10±6)S(热态) (JL□型为10S)
6In <1~3S
瞬动型允许在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00~250%的起动电流下动作
起重机手册中XQ1系列保护柜中30KW电动机所用的过电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为80A.

网友E:
JL12型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调大一点,150A绝对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