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如何使用PLC与位置编码器变频器结合控制电机啊?

楼主(2006-08-09):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控制什么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还是异步电机?

网友B:
二楼说的对,你要确定你的控制精度,才能决定元件的选择及如何去控制?

网友C:
我们常用位置编码器的OUTPUT点与PLC的INPUT点编程控制 马达控制器的运行与停止和正反转,马达的电源由变频器供给,未知你的要求是否如此!!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3565

网友D(2010-06-08):
编码器的输出接plc的高速计数端,然后输出怎么接啊??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