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编程需要注意的地方(请大家积极回复)

楼主(2006-08-09):
请大家发表经验,多谢!!!
1:new 与 delete是成对应用的。
2:new [] 和 delete [] 也是成对的。
3:相等 很容易由于疏忽而写错赋值运算符== 写成=
4:把VC的补丁都打上。VC5,SP3
5:VC6,SP5
6:在DEBUG下调试成功后,最好改成RELEASE调试,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尤其是控件程序,需要注意!
7:多线程对同一变量操作,注意互斥!
8:Release版本单步跟踪方法:(可能对大家来说早就是小菜一碟了)
选中Win32 Release然后
Project-》setting-》C/C++ -》Category-》General
                              -》Optimization-》Disable(Debug)
                              -》Debug Info-》Program DataBase
                  -》Link---》Generate Debug Info打上钩
9:判断浮点数类型为0 时,要用>和<
原帖位置在:http://www.opc-china.com/bbs/dispbbs.asp?boardID=25&ID=161&page=1
VC的精华实在太多了,希望大家积极跟帖发表经验。

楼主:
再来一个:WIN2000下的安全机制不可以直接对端口进行操作,需要通过虚拟x设备驱动程序(VXD)才可以,可以到一些网站上下载相关的虚拟x设备驱动程序。VC需要通过设备驱动程序才可以对端口直接操作。

网友A:
I/O 限制是從 NT 開始的, 後續的 2K/XP/Net 也都有相同的限制/保護.

用VC实现PC并行端口数字信息的输入/输出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316

BCB直接访问硬件端口和物理内存 - WinIO的应用
http://www.cppfans.com/articles/system/portrw_winio.asp

WINDOWS2000下的VB6直接端口读写操作 --- WINIO
http://www.daqchina.net/daqchina/download/winio.htm

网友B:
语句结束时千万不要忘了加;

网友C(2006-10-10):
这样交流没意思,把自己写的源代码拿出来以资大家学习不是更好!

网友D(2006-12-13):
能不能建一个工控软件群?用VC做得。。。

网友E(2007-08-26):
支持随风77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