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o怎么读取频率值?

楼主(2006-08-09):
我的客户要求我们用s7-200的数字输入模板读取流量计的输出频率值,然后再换算成流量值,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方法可行吗?请指教!!

网友A:
单位时间内读到的高速脉冲计数,在进行转换即可

网友B:
可以吗??
  数字量模块不是只能接受24 VDC的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C:
可以,知道一个脉冲代表多大流量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A:
下面引用由飞翔2006在 2006-8-10 8:53: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吗??
  数字量模块不是只能接受24 VDC的高低电平信号!
--------------------------------------------------------------------------------------------
如是s7-200plc,又高数计数的能力,如是扩展DI模块就不行了

网友D:
在每个脉冲的上升沿,进行一次加法的操作,至于加多少要根据现场来估计,如果估计不准,可以将这个结果再除以一个浮点数来修正.如果频率太快,必须使用PLC上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点.否则就不准确.如果采用"单位时间内读到的高速脉冲计数,在进行转换即可"这种方法是有误差的,尤其是在流量波动剧烈的时候.

网友A:
请问楼上,不用单位时间内读到的高数计数,那怎样装化为流量呢?

网友E:
一般地说,流量计都有单位流量脉冲输出功能.首先在流量计上设置每个脉冲的单位流量(要保证脉冲周期大于程序扫描周期的2倍,同时为了提高精度又要尽可能的小).在PLC侧编程:每收到一个脉冲加一次单位流量就行了.

网友D:
回复三楼:
如果是要做显示用的话,得采用你所说的方法.但是如果是检测累计流量的话,得采用我所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