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线

楼主(2006-08-09):
  请问各位,对于三菱fx1系列的plc与计算机连接是不是必须用232转485然后再和三菱的422口连接?

楼主:
请问dwlz,那么直接用232就可以和三菱的fx1系列相连了吗?

网友A:
没有必要,可以买sc-9通讯线,现在有usbsc-9,可以用usb来编程,省了串行口,
下面是通讯线制作图: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asp?boardid=6&id=742&star=1#742

楼主:
  请教plc技术网:您提供的图片有两幅,请问哪一幅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