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11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8-09):
富士G11变频器,有时一周出现一次“OC1”,“OC2”,“OC3”D等故障,自动停机,不能启动。第二天又能够启动了,检查变频器没有发现问题,重新调整参数,还是有时出现故障,变频器11G3.7G,电动机4KW,电流5-6A。求助。

网友A:
估计是模块问题,输出电压平衡吗?

网友B:
可能驱动有问题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输出电压是平衡的.该怎么解决?希望李老师能够提供解决方法! 谢谢!

楼主:
输出电压是平衡的,请问一体模块PS12047在变频器什么位置?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C:
我这里又出现两台11G11的变频显示此故障:OC3 ,同楼主描述的很相同,如若是一体模块坏,他的位置是不是在主板下面的?
急盼斑竹及各位前辈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