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的接法?

楼主(2006-08-09):
对于一台压力变送器,通常有两个接口,那么这两个接口究竟如何使用?请分情况解?

网友A:
一个接口是输入口,有电源输入和传感器的信号输入,另一端是压力信号放大后的输出,接上电源后在受力情况下西号输入端应有0-30毫伏电压,而输出端应有0-10伏不等的电压,视不同规格而不同,多为0-5伏

网友B:
楼主接口的意思讲的是两个接线端子吧?如下图:

网友C:
接口,还是接线端子?接线端子如楼上所绘.接口嘛,就是一个高压和一个低压.如果要求测正差压,高压接工艺高压,低压接工艺低压侧.反之亦反.

网友D:
对于现在通用的一台压力变送器,有一个与管道连接的压力值输入口,接口螺纹M20×1.5;有二个信号输入端子- + ;现在的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供电24V;输出4-20mA。 百度搜一下多知道了。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你说的是电气出线口吧!

网友F:
要分清楚是电气接线口还是压力接口,电气端子正负接仪表的4-20MA输入口,两个接口分别接高低压侧.

楼主:
我主要问的是压力接口。

网友G:
电气接口串接24VDC即可,如楼上图,压力接口,如果是压差变送器
HI端接高压室,LI端接低压室。

网友G:
补充:如果测量液位要保证LI端不充液。

网友H:
压力传送器多为4-20 MA信号,有分HIGH及LOW两项,对应接就好!

网友I:
压力传送器返回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它和热电偶返回的信号是不是一样的啊
我这用的是同一种表控制的
有点不明白
热电偶我测的是电压信号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