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中的文本如何换行

楼主(2006-08-10):
请问ifix中的文本怎样换行?我好像只能用一个文本显示一行,而且只能横着显示。能否用特殊的字符连接或是其他什么方法实现一个文本显示两行以上呢?

网友A:
可以换行呀.你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B:
我也可以的,我用的是3.5

楼主:
不可以呀!我用的就是3.5呀!TEXT输入的文本只能是一行。

网友C(2008-05-20):
可以用写字本来编辑,然后再COPY到IFIX图面上

网友D(2011-08-25):
我用的是5.1的。那个文本只能横着的,怎样才能竖着写呀

网友E(2012-12-18):
对:夕颜の若兮关于
我用的是5.1的。那个文本只能横着的,怎样才能竖着写呀
内容的回复:
横向输完之后将插入符放在要竖向的地方点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