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火电厂报警语音文件

楼主(2006-08-10):
那位大侠有火电厂的语音报警的语音文件,给小弟一份,多谢。email:pipibim@sohu.com

网友A:
什么样的语音文件?
单纯的某个报警声音吗?如 铃.............
还是具体的文字声音?如某某设备开关通讯中断.....;当然windows系统也会带一些报警声音文件,建议你搜索一下自己机器里的*.wav文件,可以找到适合需求的.
第一个需要说明一下那几种声音.别人也好给你找.
第二个可以采用读文本的声音处理软件录制.这种软件本身比较大(上百兆),软件的种类也比较多.需要自己制作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带的 录音机 录制。几十秒就够用了。

楼主:
谢谢,需要单个的语音报警,如:气包水位高

网友C:
利用MS TTS ,直接输入汉语即可

网友D:
  利用MS TTS ,直接输入汉语即可

说得好,而且TTS还支持将特定的汉字转换成WAV,不错.

不过,最好集成到程序中,这样语音即为动态.

网友E:
俺有,不过比较多,也比较大;*.WAV文件;是我做的一个项目上专门找的播音员录的!

网友F:
找电厂声音最好的女员工录,以前我碰见一些厂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G:
不错,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