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OMRON 631C触摸屏上半部分花屏

楼主(2006-08-10):
触摸屏上半部分出现花屏现象,具体现象是长时间关机开机正常,10多分钟后上半部分就图像向右边花,看不清图像。

请高手指点,是否要更换,能维修吗?可以直接找我联络。013706468868

网友A:
导电软体接触不良

网友B:
出现花屏主要是干扰问题。如果有同样的屏,可以互换一下!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奔跑的狼在 2006-8-11 15:55:00 发表的内容:
  出现花屏主要是干扰问题。如果有同样的屏,可以互换一下!
--------------------------------------------------------------------------------------------
这个说法比较前卫哈!就怕误导了别人!不过代换是个好办法!!

网友D: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