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台湾丰炜VIGOR感兴趣的吗?

楼主(2006-08-10):
如题目 在很多场合可以代替三菱的,很多触摸屏也支持该PLC 如EVIEW PROFACE等等.
需要的留下邮箱 给大家发点资料 样本,有技术问题互相探讨

网友A:
你是那里的啊

网友B:
楼主好 寻求资料 zhaojinxue@163.com 。谢谢!

网友C:
给一个 lhkyxd@126.com

网友D(2007-01-12):
你好!发一份编程软件给我好吗!谢谢!邮箱是:sym72.com@163.com

网友E(2008-03-03):
你好!发一份编程软件给我好吗!谢谢!

邮箱是:gix321@163.com

网友F(2010-08-11):
我公司用了大量的丰煒VH系列PLC,用步进梯形图编程,采用调用子程序。自动程序里的Y点用实际的比如Y0,子程序里也用Y0,Y1手动(即子程序里的Y0就不会动作)就会不动作,先前只是用代换如Y0自动用M3手动用M13,这样程序比较不好读。东摸索西摸索,也就在子程序的1-3步加不用的程序。比如LD M3 OUT M300要加3到4行。Y0 才有输出。  如果不用调用子程序改为跳转就会出错。

网友G:
用SFC确实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调用子程序,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错误。这个不只是丰炜,日系PLC都有这个问题。个人建议还是分别用不同的触发控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