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力变压器共用时是分别向负载供电好还是并列运行好?

楼主(2006-08-10):
各位行家,两台同型号的电力变压器共用时是分别向负载供电好还是并列运行好?并列运行有无不足之处?

网友A:
同型号的也应该分列运行。你可以去http://www.cclb.cn找点资料。

网友B:
并列运行好,互为备用,损耗低,维修一台,仍可向所有负荷供电(需计算容量)
并列运行有不足之处
当发生短路
并列运行两台变压器都将跳闸,所有负荷停电,且短路电流大
分列运行两台变压器只有一台跳闸,一半负荷停电,且短路电流小

网友C:
ni 你要是双电源才好,并列要满足4大要求.
但供电局并不喜欢用户并列运行.这样要让供电局调度,怕你倒送电.
好处是相同阻抗.短路电流的但容量不小于3/1的可以增加变压器的
利用率.增加用电的可靠性.

网友D:
如果可以我说还是并联好!!!!
但是并联要求高.
不过能合理利用!!!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F(2007-08-25):
各有优缺点

网友G:
应该并列运行.

网友:
并列运行好,互为备用,损耗低,维修一台,仍可向所有负荷供电(需计算容量)

网友H:
还是单独运行,加上切换,做后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