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数据采集

楼主(2006-08-10):
请问;三菱,台达,OMRON三种PLC可否实现如下数据采集功能:把几个控制过程分设代号,比方说我们通过触摸屏或其他途径输入相应代号,PLC能执行相应的程序.如我们输入代号985,它就执行这个代号所对应的程序.还有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用何种方式进行代号输入为宜,让PLC能够识别.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发表一下看法吧,辛苦你们了!

网友A:
不会很复杂.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