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型直流伺服驱动器的选取

楼主(2006-08-10):
我用的是FAULHABER 2342L012C R直流伺服电机,想请教各位我用什么驱动器好?我用的控制卡是研华的pci-1240脉冲型伺服电机控制卡

楼主:
电机功率为15w,pci-1240控制方式为cw/ccw,控制卡有编码器信号输入端要与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入端相连,想问一下,驱动器和编码器应该也有连接,驱动器选择位置控制方式,那控制卡完成的是什么控制方式?谢谢

楼主:
前辈们帮帮忙吧?

网友A:
FAULHABER 本身有驱动器吧?

楼主:
麻烦问你一下,pci-1240控制方式为cw/ccw,控制卡有编码器信号输入端要与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端相连,驱动器和编码器应该也有连接,驱动器选择位置控制方式,那控制卡完成的是什么控制方式?速度还是位置?谢谢

网友A:
脉冲输出的卡,肯定是位置控制。

网友B:
美国COPLEY驱动器应该不错的,可以满足你的使用,有兴趣联系我
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那是不是要实现速度控制只能选电压型控制卡拉?谢谢刘前辈

楼主:
我看过你回过的文章,你说采用cw/ccw控制驱动器只能选位置控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那我采用的脉冲控制卡也是位置控制,那两个闭环都采用位置控制行吗?谢谢刘岩利前辈

网友A:
那是不是要实现速度控制只能选电压型控制卡拉?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阿谢谢啦,那采用脉冲控制卡与编码器输出信号相连形成位置环,驱动器和编码器也形成位置环,这样做是不是能提高精度?还是一个位置环就足够拉?

网友C:
我公司采用瑞士Technosoft公司的核心技术,专业生产高性能的伺服驱动器,价格只有欧洲同类产品的1/2-1/3,如您育意向,可查阅网站:www.pizmotion.com

网友D:
你所提的电机不知有没有带编码器,如果没有就只有一种IXR方式可以简单的控制一下电机了,这样的驱动有很多,但国产的由于电感量的不匹配,很容易造成电机发热,电机达不到最佳效果。没有位置控制的可能性。

先不说你的上位是什么,现在你想实现什么样的控制功能,例如,速度,电流,位置。如果只是一台电机就没有必要加一个卡了,现在驱动器有很多是包括动运控制功能的。如果是位置控制那你要求的精度有多高,这主要取决于你的电机的编码器分辩率。
你先说一下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然后,我再根据你的具体的要求,再做进一步解释。
不过再强调一下,单台的电机控制没有必要加上位的控制卡,这样做的只能增加你的成本。

网友A:
那采用脉冲控制卡与编码器输出信号相连形成位置环,驱动器和编码器也形成位置环,这样做是不是能提高精度?
对精度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做的是同时控制三台直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系统,来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伺服电机有编码器

网友E:
有老师设计过:脉冲序列输入的位置环吗?

网友F:
驱动如果是位置控制,那编码器信号可以不接到控制卡内。如果要接,可以用软件进行位置补偿,这样理论上精度会稍微好点(在伺服精度很差的情况下)
如果伺服用速度控制,编码器必须接到控制卡,实现位置控制。理论上控制精度会高,这和电机编码器精度就没太大关系了。

网友D:
你可以把你的邮箱地址留下,我给你发几个与你用法相似的应用。

网友G:
对,强烈推荐COPLEY驱动器,模拟量、脉冲控制都可以,如果你是简单的控制,光用驱动器就可以实现了。可以联系023 62956229

网友H:
  瑞士FAULHABER冯哈伯直流伺服电机,当然是要配美国COPLEY驱动器,可接编码器,测速机,电位器,模拟sin/cos,数字霍尔等反馈。通过+-10v或者PWM,CANopen,脉冲命令控制形式来实现速度,力矩,位置等模式。可以和我联系:xian@bjservo.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邮箱是yangchuang505@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