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启动

楼主(2006-08-10):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电机分别在何种情况下选择软启动,自偶降压启动或则星三角启动?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其实自藕降压起动、星三角启动也是广义的软启动,市场上所卖的那种软起动器是一中带有电力电子器件的职能型产品,它的启动性能稳定,保护完善。至于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是用,那就要看你想花多少钱了,软启动器的价格肯定要比其它两种高些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软启动可能启动力矩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