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流量波动

楼主(2006-08-10):
我们这过热蒸汽流量测量用的是罗斯蒙特的变送器(节流元件为孔板),带了温压补偿,现在的问题是每隔一段时间DCS上流量显示会跳到最大(满量程),间隔的时间不等,其他的时候均正常,我们检查了现场引压管道及线路还有接地,都没问题,该如何解释,卡件问题??

网友A:
请把阻尼时间调大一些试试

楼主:
谢谢,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阻尼时间起什么作用, 觉得有道理倒可以一试,这块表没用多长时间,这些都是出厂设定好的!

网友B:
我认为还是引压管负侧堵的可能性大。或是阀门堵。

网友C:
阻尼时间与DCS上数字滤波功能是一样的。主要是防止干扰造成突变对控制产生影响。
不过楼主这种情况调阻尼时间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检查“变送器自检的功能是否屏蔽”

网友D(2008-08-22):
改变介质介电常数,和蒸汽介电常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