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空载功率

楼主(2006-08-10):
请教各位前辈,15kw的伺服电机空载运转,变压器要选多大功率的,在线等

网友A:
10kw应该可以。主要看你的Run cycle

楼主:
想用2KW的变压器测试一下电机能否运行,会不会烧变压器。

网友A:
没问题,但电机速度一定控制。反电动势太高会抬高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