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30切换问题

楼主(2006-08-10):
mm430变频器用在一拖多的多泵供水情况下,plc控制,其它变频器均有自由停功能,mm430没有在参数里设定的自由停车功能,在切换时如果用减速停车,会使变频器故障,有什么办法?

网友A:
肯定有自由停车功能阿,仔细看看停车方式参数吧

网友B:
变频器不可能没有自由停车功能!
不过,水泵可以用自由停车吗?不怕水锤效应吗?

网友C:
可以自由停车的,P0844 OFF2停车命令,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