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化电液滑阀故障处理

楼主(2006-08-10):
故障现象:一催化再生电液滑阀控制室DCS画面出现闪烁的综合报警信号,而现场电液滑阀的控制面板未发现有相应的报警指示。
故障处理:1.将各报警触点,人为加入报警信号,现场面板均能正常报警指示,证明控制面板报警灯无问题。2.更换综合报警板,出现电源电压均指示偏高,面板指示的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指示异常,更换电源板,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恢复正常。再次换回原综合报警板,亦指示正常。在锁定位置检查伺服阀信号正常。
3.测试送往仪表室的报警触点,有时有时无的报警信号,检查发现43点液位低报信号不稳。电压为3VDC左右。4.当投入到仪表室控制时,滑阀阀位向全关位置跑位,遂更换继电器板,投用正常。
故障分析:1.有综合报警,对于液位信号,为开关量。报警时电压为0VDC,没报警时应为5VDC,3V电压不足以点亮现场控制面板报警灯,怀疑油箱液位处于报警与不报警的临界状态。 2.滑阀向零位跑位,可能有以下原因引起:a 正反比开关设置不对;b 射流管伺服阀故障;c继电器板自保继电器故障。

网友A:
配图配图,要求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