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双机热备..

楼主(2006-08-10):
我用的施耐德双机热备,软件是unity XL 2.2
电源 11420
cpu 67160
noe 77101
crp 93200
硬件连上之后,CPU可以切换,但软件在切换时,总是断开连接
我在ping地址时,发现只有一个地址是通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先顶起来
你说的“但软件在切换时,总是断开连接”是什么意思?
双机热备时,你的以太网是怎么配的?

网友B:
硬件连上之后,CPU可以切换,但软件在切换时,总是断开连接
我在ping地址时,发现只有一个地址是通的.

只有一个网卡在工作!!!所以驱动会断开
在驱动里面组态好即可!

网友C(2008-05-10):
怎么在驱动里面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