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6-08-10):
电机变频调速的控制系统中,要选择变频器的输入断路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根据变频器选择,还是电机选择?例如110KW的电机已经选好了132kW的变频器,现在要选择断路器是选择250A呢还是300A的断路器?

网友A:
大概1.5-2倍变频器额定电流

网友B:
当变频器切入电源时,将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以完成对变频器内直流电容的充电,为避免断路器的非正常跳闸,该断路器容量一般设置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3~1.4倍,电磁脱扣整定值为断路器额定电流的5倍。

网友C: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6-8-10 14:41:00 发表的内容:
  当变频器切入电源时,将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以完成对变频器内直流电容的充电,为避免断路器的非正常跳闸,该…
--------------------------------------------------------------------------------------------
支持!

网友D(2007-04-20):
315A断路器

网友E:
300的吧.安全一些

网友F:
当然也变频器的为根据了

网友G:
使用大的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所以使用大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为电机的额定电流的5倍。

网友H:
了解断路器的用途性能和变频器的性能再发言,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I:
举个例子:我公司提供的是400KW变频器,用户提供的是1600A的断路器

网友J:
   我公司110KW的电机怎么用了315A的断路器呢

网友K(2007-05-21):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专家出来给个选择的原则呀?

网友L:
300A变频器手册上有

网友M(2007-07-28):
根据变频器容量来选择断路器,
变频器对电机有保护。

网友N:
同意从变频器手册上查

网友O:
300A-400A

网友P:
根据变频器容量来选

网友Q:
变频器手册上查

网友R(2007-11-26):
250A-300A的断路器小了,至少都是4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