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工作方式下电动机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6-08-10):
        55KW电机的星三角启动为什么只需要选
    LC1-  D6511M5C,LC1-D6511M5C,LC1-D4011M5C接触器?电动机额定电流为100多
    安培
         现对电动机星—三角工作方式下电动机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作一说明: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I(相)=U(N)/Z                Z为每相绕组的电抗
                    线电流I(线)=I(相)*√3             U(N)为电网电压
   2. 星形工作时,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对于正常工作为三角形工作的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即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
   如果此电机处于星形工作时,它的工作电流  即
     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 U(N)/√3/Z
                    = I(相)/√3
                    = I(线)/√3/√3
                    = I(线)/3
     即星形工作时的线电流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的1/3
        55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105A,若将主接触器、三角接触器都接于相线回路,
    三角形工作时它们所流过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3 ,约为105/√3=60A,选用65A的
    接触器已经够了。而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即105/3=35A,
    选用40A的接触器也够了。
       以上为电动机星—三角工作交流接触器选择的方法。
       欢迎交流!

楼主:
热继电器选择
热继电器接于相线回路按额定电流的1/√3大小设定,本例中为
105/√3=60A

网友A:
楼主的算法是对的,不过60A时选用65A有点小吧,电机启动时冲击电流很大,书本上说的和实际中用的大多是按额定电流的1。3倍来选择。

楼主:
哈哈,以上是纯理论计算,其实我平时一般也要放大一号,稳妥些,成本增加也有限.

网友B(2006-09-11):
你用的是施耐德的接触器.

楼主:
是不是施耐德的无所谓,只是举个例子。元器件质量好的话,完全按计算值选取就行,质量不太够硬呢,适当放大,稳妥一些。

网友C:
比较赞同xue-816的思路~

网友D(2008-02-08):
又有个疑惑:
既然4KW(380VAC)以上的电机一般都是角接法,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在电机正常运行之后,按xue-816的算法,其运行电流都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3 ,达不到额定电流,为什么在选型的时候,在不需要降压启动的情况下,都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型,样本上也一样?为什么不按1/√3 选型?

网友E:
“为什么不按1/√3 选型?”
是为了保险起见,适当放大点,更加可靠。

网友D:
暂时按yjig的理解,接触器的选择是为了保险期间放大一个等级或者说是按照7折选型(国内接触器),那么热继电器也要放大一个等级么,施耐德样本中对55KW电机热继电器的选型为:LR2-D4367,其整定范围为:90-120A.按照楼主的推算(理论上我也支持这种算法),热继电器完全可以按照额定电流的1/√3 选型,选择LR2-D3363,整定范围63-80A即可.
呵呵,这点还是没搞明白,所谓事越辩越明,大家都来讨论!

网友E:
“热继电器完全可以按照额定电流的1/√3 选型,选择LR2-D3363,整定范围63-80A即可”
热继电器的选用,取决于它自身的安装位置,你可画图来分析。

楼主:
好久没来了,看来需要解释一下。
1. 4KW电动机一般采用角型接法,直接启动,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型。不在本帖讨论范围之内。
2. 55KW电动机的热继电器若接在线回路上,就象施耐德样本中对55KW电机热继电器的选型为:LR2-D4367,其整定范围为:90-120A;
如果热继电器接在相回路上,就可以按照额定电流的1/√3 选型,选择LR2-D3363,整定范围63-80A即可

网友F:
"热继电器若接在线回路"和”热继电器接在相回路“能解释多一点吗?我不明白,谢谢!

网友G: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是指线电流,既然是额定电流105A,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是105A,也就是三角形联接时线电流是105A,如果是正常工作时接触器的电流应是105A啊,不是65A

网友H:
40KW以上电机一般选3.5A热继电器+互感器,大电流热继电器运行不可靠。

网友I(2008-08-14):
对:听雨观雪 关于好久没来了,看来需要解释一下。
1. 4KW电动机一般采用角型接法,直接启动,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型。不在本帖讨论范围之内。
2. 55KW电动机的热继电器若接在线回路上,就象施耐德样本中对55KW电机热继电器的选型为:LR2-D4367,其整定范围为:90-120A;
如果热继电器接在相回路上,就可以按照额定电流的1/√3 选型,选择LR2-D3363,整定范围63-80A即可
内容的回复:

接在线回路中与相回路区别是什么啊,   我的KM1与KM2 组成星型启动,KM2与KM3组成三角启动, 我把热继电器接到KM2上了, 对不?  这样叫接在了线回路还是相回路了啊....  请您看到我的回复后给我发邮件哦 期待您的回信,谢谢  zjx2311@sina.com

网友J(2009-09-19):
听雨观雪先生你好!听了你的上面论述我还是有迷惑,看不出线、相之间的区别在那里,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还有,你能留个邮箱地址给我吗?我的邮箱地址是872239517@qq.com,

网友K(2010-02-01):
同意14楼,楼主计算三角形电流有问题

网友L:
角为200星为100,热为160

网友M:
可以根据电机启动是否平繁来决定选型放大多少。

网友N(2010-07-08):
热继电器串在绕组里面了就是在相上啊

网友O(2012-03-19):
相见恨晚啊  我太喜欢工控网了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