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PT100热电阻信号

楼主(2006-08-10):
各位先学:
现我有一个问题向各位大哥求助,症状如下:
我用PT100的温度传感器测量水温,在温度低的时候,传感器信号反馈给PLC电机工作,温度达到时电机自动停机.在系统运行几个月之后出现不能工作,在现场工程师更换一个凯迪恩的k331-04RD的模块后,系统运行1次后又出现相同的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正常.现我想改为4-20mA的电流信号,不知结果怎样.还望各位指点.

楼主:
忘记告诉了:水箱有一电棒加热装置,是否有干扰.

网友A:
PT100怕干扰么??
感觉还是你的PLC信号接收出现问题
是不是你的PLC有问题
可以换一个PLC试一下,不要急着换,要不还是找不到具体的原因

网友A:
最好,先确认一下,PT100信号输出正常么
可以通过查表获得对应的输出值,分步骤查,应该能找到原因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www.jiangyuan.com.cn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通过查表获得对应的输出值,分步骤查!我没有相关的手册,不知从何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