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4810内部结构

楼主(2006-08-10):
请问谁知道MA4810的内部资料和接线图

网友A(2009-10-27):
2009-07-24 | MA4810 MA4820 MA1010系列开关电源芯片内部结构图及应用电路
最近日本的修伺服驱动器时经常遇到一个七针的开关电源芯片,常见的有MA4810、MA4820、MA1010等,他们功能都差不多,用法也差不多,不同的可能是开关管的功率及耐压等,苦于查不到网上的资料和内部电路图,于是只好花点时间将其应用电路画出来,看下图。

网友B:
于是只好花点时间将其应用电路画出来,看下图: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1/200911080533480000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