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分析仪

楼主(2006-08-10):
我单位欲对转炉煤气中的O2、CO进行检测,请推荐成熟、可靠的产品。
E-mail:guohong@bygt.com.cn   郭宏

网友A:
详细给我?我也许可以帮你
fujian769@yahoo.com.cn

网友B:
我公司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而且非常成功,希望能与建立联系,minzhicheng@163.com

网友C(2006-09-11):
请和我联系

网友D(2008-07-04):
西门子的红外,氧气0~25%。一氧化碳10000ppm。可以整合成一套

网友E(2009-06-30):
我公司是专业做CEMS系统的。具体细节可以和我QQ联系。QQ:1154672710

网友F:
上海优科伽瓦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是专业化的工程公司,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yan.tao@satec-china.com,13661590767,严涛

产品名称: 转炉煤气回收分析系统 MF01G
产品简介: 在转炉炼钢吹炼过程中,由于激烈的氧化反应在炉内产生大量的高温、高浓度的一氧化碳烟气,在未燃烧的情况下,把这些烟气进行冷却、净化,然后进行回收或者由放散塔上的点火装置燃烧后排入大气。 转炉煤气是一种优质的气体燃料,具有很高的回收利用价值。当转炉烟气当中的一氧化碳和氧气符合回收要求时,才能够回收到煤气柜储存,否则只能通过放散塔放散掉,不但造成能源的浪费,同时会污染环境。因此,对转炉烟气当中的一氧化碳和氧气的分析是必须的。 MF01G分析系统是专门针对转炉煤气回收工艺设计的,能够实时在线地分析检测转炉烟气当中的一氧化碳和氧气含量,为煤气安全回收提供了保证。 该系统维护量小,可靠性高,可以长期稳定工作。

系统图

转炉煤气回收分析系统中包括预处理装置和分析仪表等。
预处理装置由以下单元构成:

 采样探头
 反吹单元
 压力调节单元
 过滤单元
 脱湿单元
 校正单元
 控制单元
 仪表盘柜(户外型)

系统特点:
1. 采样探头:有电伴热和蒸汽伴热两种探头可供选择,工作稳定可靠,可长期在恶劣的工艺环境下连续工作,维护简单,维护量小。
2. 过滤单元:专门针对转炉煤气回收的工艺环境设计的多级过滤措施,将样气中的粉尘过滤掉,确保分析系统连续正常工作。其中第一级采用不锈钢过滤器,内置在采样探头中。第二级也采用不锈钢过滤器,第三级是滤纸过滤。不锈钢过滤器采用的是大容尘多层不锈钢滤网方式,过滤效果好,可反复再生使用。
3. 反吹单元:由于工艺取样点粉尘较多,为了使系统连续工作,在预处理系统中设置了对采样头部的过滤器进行吹扫的单元。对探头进行定时反吹,保持采样探头的通畅;特别设计的探头结构,大大提高了吹扫的效率。另外还采用多种吹扫方式(脉冲吹、内吹、外吹、复合吹、环流吹),确保了吹扫的效果,保证系统的连续运行。
4. 脱湿单元:由于样气中的水分存在要影响分析系统的正常工作,因此采取多级脱湿措施,包括大容量脱水器、电子制冷器等多种脱湿措施。
电子制冷器是一种先进的制冷方式,它采用半导体产生冷端和热端的原理,特点是体积小、温度控制精确,无需除霜,免维护。
5. 压力调节单元:为了采样和提高分析系统的响应速度而采取增压的单元。
另外,我们还设计了先进的恒压器,它的独有的水稳压方式,确保进入分析仪样气压力的稳定。
6. 校正单元:为了确保分析系统的准确运行,在本装置中采用了校正单元,采用简单的一触式操作即可对分析仪进行快速的标定。
7. 控制单元:为了保证预处理装置各种电气设备根据系统的要求进行工作,在本装置中采用了先进的程序控制单元,它可以接收用户系统的吹炼信号并进行相应的设备控制,速度快、体积小,且适合于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
8. 仪表盘柜(户外型):将分析系统的预处理装置和分析仪表集中装配。

标准规格:
1. 应用:转炉煤气回收在线分析
2. 测量对象:一氧化碳、氧气、(二氧化碳)
3. 测量范围(一般测量范围):
O2: 0~21%
CO:0~100%
可以根据工艺条件调整。
4. 分析仪适用的样气条件:
各种转炉煤气回收的样气条件均适用。
5. 环境温度:-20℃ ~ +60℃;
6. 环境湿度:90%RH以下;
7. 模拟输出:4~20mA 2点或3点(如有二氧化碳);接点输出:7点;

选型表:

型号
基本编号
附加编号
备注

MF01G

转炉煤气回收分析系统

系统型式
-S

增强型

-C

标准型

高效率反吹单元
-B

必选项

专用多级过滤单元
-F

必选项

专用脱湿单元
-H

必选项

专用控制单元
-C

必选项

校正单元
-C

必选项

电源
-1

110V AC,50/60HZ

-2

220V AC,50/60HZ

伴热方式
-V

蒸汽伴热

-E

电伴热

附加特注功能(非必选项)
-Z□□□

非标准型式(方格填入数字)

常用备件型号(增强型):

序号
名 称
备件型号

电子制冷器
CHB2279AH

抽引泵
CHB2279AH

流量计
BIB6125JH

压力设定器
BGD4336HC

电磁阀
BEC4158HC

气动球阀
BEE3411HC

一级探头附件
EBB1522AA

二级过滤器附件
FOB2311JP

末级过滤器附件
FOA1891AJ

恒压器
EDB2146AA

蒸汽伴热探头
EBB1520AA

电伴热探头
EBA1430AA

网友F:
我们是CEMS的专业集成商

网友G(2009-09-01):
南京智达气体分析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http://blog.163.com/xiaoxiangzihff@126

网友H:
哪位有啊??我也要一份。谢了xinyangabb@163.com

网友I(2009-10-10):
我公司专业生产在线分析仪器,可以检测CO,O2,等各组分气体,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电话13854866875

网友J:
我公司是一家水泥生产企业,我们公司有5台气体分析全是ABB公司的,请问有没有关于这个方面的相关资料如有请发给我,非常感谢,存在问题是分析的气体不稳定

我的邮箱是:1507866089@139.com

网友K(2010-02-02):
横河分析仪  电话:15895890972 卢  欢迎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