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一种最好的光耦

楼主(2006-08-10):
我现在要用一种光耦,要它实现485的供电电源,与485的隔离,请您留下您的“足迹"!

网友A(2007-06-28):
可以用Avago的 HCPL-0601 做隔离

石先生

网友B:
9600以下波特率用TIL521-*就可以,在发送、接收和方向控制分别加三个光偶,电源用DC-DC提供。

网友C:
好象没听说过电源用光耦来隔离。
  485的通讯IO口可以与CPU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