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断路器却不能用

楼主(2006-08-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有个问题今天被我遇到了,有台机器缺相,故障是断路器问题了,是正泰的,电流是150A的,后去买了个新的,是长城的,当时我测试了下上下端是通的,可是我接上线了,下端还是没电压,上端电压正常了,郁闷哟,我把盖子卸掉,看到开关合上,下端和上端还有点距离没接触上了,上下不通了,郁闷哟`~~~

网友A:
断路器不好呀,我们的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嘛.

网友B:
长城的按说没问题啊,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C:
是不是假产品?

网友D:
用好一点的,常熟开关厂的出的!!日月牌!!

网友E:
我一直用德力西的,当然西门子的更不错。

网友F:
是不是便宜货,一分钱一分货!一般买个施耐德好了!没多少钱的!@

网友G:
多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买个放心使用的,“产电”“西门子”“德力西”“施耐德”都很好,买前看看是否有认证,国产的产品要有"CCC"欧洲的要有“CE”

网友H:
触点压力不够大,我们已换了好几个了,60安的那种。

网友I:
断路器质量问题啊!现在伪劣产品真多,我家买的正泰的漏电保护器,太灵敏了,遇到阴天就跳电,而我亲戚家的,是人民电器的,短路也不跳电,使得线路全给烧了。郁闷啊!

网友J:
怎么会这样

网友F:
是啊!国产的质量要做做好啊!

网友K:
国产低压电器的质量有待提高,特别是温州的,家庭作坊太多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却送到一大厂去销售,看看焦点访谈,自耦降压启动器居然拿纸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