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绕线式电机转子绕组能共用一组电阻器吗

楼主(2006-08-10):
我厂起重机改造,小车电机原有两台绕线式电机,转子回路分别接了一组电阻器,现厂家施工人员把两台电机转子绕组引出线共接在了一组电阻器抽头Z1 Z2 Z3上,我和他们理论,说这样不允许,但他们说他们图纸上是这样设计的。各位大侠,请问这样做允许吗?能说明下原因吗?

网友A:
要看电阻大小,可以使用,电阻器大小影响启动力矩

网友A:
对了,我这用一个电阻柜带动3只电机,共接在了一组电阻器抽头使用.

网友B:
请问这样接是否是为了同步?
是否是电轴同步?

网友C:
可以使用.

网友D:
我认为不能,这会影响电动机启动时的转速,有可能造成电机不同步。

网友D:
两台电机不能共用一个电阻器,因为两台电机如果共用一个电阻器则只有在每次停车时停在相同的位置上,下次起动才能正常,但实际情况下起动时会引起较大的电流变动,所以两台电机如共用一个电阻器,则开车时会出现有时不正常,有时把控制器打到第四级、第五级车就不能起动,有时候把控制器转到第一级就突然跑了的情况。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一台11KW+二台7.5KW三个电机拖动,同步启动分4级切除电阻器,此台梳毛机波兰进口的64年生产的用到现在,并没有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不过用在起重机改造上就没试过了。

楼主:
我的疑问是1、两台绕线式电机转子六根引线直接并接在电阻器最后一档,相当于双星形接法了,在启动和运行时是否允许?
2 两台电机转子绕组并联电阻应该远远小于电阻器电阻,电流是否会流经电阻器?电阻器能否起到启动和调速作用?因两台电机的转子绕组已直接形成了回路。
3 动力勇说的三台不同功率的电机转子绕组并列运行是否允许,不同功率的电机转子电压和电流都是不同的。
4 转子串电阻器启动和调速的电机,在切除部分电阻后,被切除部分和尚未切除部分电阻是啥状态?并联吗?被切除部分电阻还有电流流过吗?这个问题我和同事也争论过,未果!
小弟水平有限,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电机学的理论高深莫测,像各位师傅求教。

楼主:
工控网高手云集,居然没人能回答俺的问题吗?高手,你在哪?

网友A:
 我说换灯泡的:不是没人而是很少人这样用除了我这,呵呵

网友E(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网友F:
估计专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反正我是不会这么搞的,本来两个独立的东西,现在联系在一起了,回路复杂化了

所以请教授来分析了,但理论和实践有差别的。

希望楼主把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H:
1、如果需要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同时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箱,例如同轴的两个电机;

2、如果几台绕线异步电机不同期分别独立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柜,变阻柜总是与其中一台异步电机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时连接,例如用一个变阻柜分别启动多台电机;

3、如果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启动、停止、调速、换向各自任意独立控制时,不可公用一个变阻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如果需要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同时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箱,必须是同轴的两个电机

2、如果几台绕线异步电机不同期分别独立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柜,变阻柜总是与其中一台异步电机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时连接,例如用一个变阻柜分别启动多台电机;

3、如果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启动、停止、调速、换向各自任意独立控制时,不可公用一个变阻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如果需要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同时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箱,必须是同轴的两个电机;

2、如果几台绕线异步电机不同期分别独立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柜,变阻柜总是与其中一台异步电机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时连接,例如用一个变阻柜分别启动多台电机;

3、如果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启动、停止、调速、换向各自任意独立控制时,不可公用一个变阻柜;

网友J:
会形成环行电流回路吗?对电动机的性能是否有影响?

网友F:
刘工,你的这些阐述引自哪里?有没有依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