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一打雷就跳电

楼主(2006-08-10):
我们厂里基本上到了夏天打雷 厂里的一路电就会跳掉,而另一路电却不回跳电 .
请问高手给我解释一下,跳电的具体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你厂的用电情况是不是有室外变电所,跳闸的这一路是用的什么样的开关,多油的,还是少油的,还是真空的,它的保护如何设定的?跳闸的原因有能是雷击后过电压跳闸?

网友B:
打雷的时候有电压波动,有些断路器的欠压保护动作了可能就会跳.

网友C:
夏天打雷调闸,一般是因为刮风下雨,造成电线短路引起的,有时是电压波动造成,还有漏电等等.

网友D:
你的避雷网是否跟接地网分开?

网友E:
一般是雷电感应使线路出现过电压。尤其是现在一般只在高压部分做避雷。而低压却没有。在低压部分也做个避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