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新手求援(先行感谢)

楼主(2006-08-10):
请教各位电气高手 本人急须一份 铜芯电线截面积与电流对照表 希望高手在百忙
之中给小弟一点指点 本人想知道 380伏 (1、1.5、2、2.5、4、6、10、16、25平方铜芯线允许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多谢啊

网友A:
电线的载流量和电压没关系,要选择电线,见意最好对照新版《电工手册》上面的电缆安全载流量选型。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 本人查过书店 所有着方面的 电工资料 可是没有啊

网友B:
一平方铜线5~8A!经验值!

网友C:
请问您所说的铜芯线是何型号,敷设方式如何?
型号不同,敷设方式不同载流量不同.

橡套,塑料
架空,直埋,穿管

网友D:
10以下的乘五,10-25乘4,铜线升级算!
口诀就是这样!,就是1平方的铜线升级为1.5再乘5,得电流为7.5A!

网友E:
铜线的截流量是5-8A/MM2

网友F:
要选国标的才行!!

网友G:
找本厂家的选型手册,那上面讲的很清楚!~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电工手册如下:
1 1.5 2.5 4 6 10 16 25对应
空气中敷设:
20 25 34 45 56 85 113 146
穿铁管
2根16 21 30 40 52 73 91 120
3根15 20 27 35 45 63 79 108
4根13 19 25 33 42 56 74 95
穿塑料管如铁管有小许的差别,但不大

网友H:
论坛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好多,你可到精华区去查查看。

网友I:
不错,很好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