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如何给输送线安装计数器开关

楼主(2006-08-10):
求助: 如何给输送线安装计数器开关, 以达到当输送线上输送的产品达到计数器设置的数量是停止输送, 当计数器复位后, 继续输送.

网友A:
前端传感器可能的选择: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
后边的功能由仪表实现。

网友B:
周公跟你说的,明白了吗?
计件传感器,可使用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
预置计数器的输出功能(如:250V,5A的C型继电器输出),可用来控制输送过程的启/停。
需要提供产品,可以联系我们QQ:329360862/1337026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