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6-08-11):
  我们工厂的有些防暴灯在使用发电机发电的时候不亮,刚开始还以为灯管是坏的,但是用万
用表检测的时候又是好的(因为没有新的灯管),换了启辉器也一样,所以认为是镇流器的问题(因为又没有现成的新镇流器)所以就没有管它了,灯管也没取下来.后来没用发电机的电,改用市电后,所有的灯管又都亮了!!!!!真TMD的郁闷~~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用发电机的时候有些亮有些又不亮呢??这些灯管,镇流器都用了6年多了是进口的,它们的长度和国产的不一样(比短的要长,比长的要短,现在很难买到)!!!!!

网友A:
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没有找到原因,只有全部更换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发电机发出的电电压有些低吧!另外你们厂也够穷的,要什么没什么?

网友C:
是不是功率因数的关系。
我也是猜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D:
电压低,你不会连万用表也没有吧

网友E:
俺没碰到过此事,但遇到用二台发电机并列发出的电,波型不稳定,同时频率也处于48--51HZ波动,故对一些ABB-DC3000调速器不适用,发出同步报警!开不起来,当时俺用数字示波器跟踪了一下!!

楼主:
苦丁茶说会不会是电压低,那为什么同样的灯管有的亮,有的不亮呢?
而且整个工厂就这种防暴灯这样,其他都很正常~!~!!~
还有小弟新手不是公司穷是这种灯管在国内根本买不到,生产线是鬼佬建的他们也是买别人的!!呵呵真的有点难度~~~

网友F:
估计和频率有关系,毕竟整流器只是在启动时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