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输出端零地电压偏高

楼主(2006-08-11):
各位师父们:
    近期我给一家银行安装了一套ups,可是安装上电后,经客户测试,反映说输出零地电压偏高,不符合银行机房的要求。现将测量数据列出,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在空载的时候测得数据:(晚上9点多测得的数据)
    输入零地电压:1.5V
    输出零地电压:在输入输出零线没有短接的时候为17V左右
                  在输入输出零线短接的时候为2.5V左右
    客户房的零地电压:1.5V

 在空载的时候测得数据:(上午测得的数据)
    输入零地电压:1.8V
    输出零地电压:在输入输出零线短接的时候为3.8V左右
    客户房的零地电压:1.5V

楼主:
各位,进来来也帮我看看,分析分析啊!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机器?

多大功率的?

高频的还是工频的?

楼主:
铭牌:爱伯乐
功率:SS-10KVA
为高频机器
补充:在上电后,输入输出零线不短接的时候,其输出零地电压为17V左右,当输入输出零线短接的时候,才测出以上的数据。

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可能的原因有那些,多谢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接地不好吧

楼主:
我们也是这样推测的,可是当我们把分析报告给客户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他们的质疑,客户问我们,你们的分析有什么依据,根据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根据GB和我们多年的安装经验,可是他们就是不同意我们的分析意见,最终我们只有等他们最后的分析结果。

据我自己的经验,大部分的公司都分别有三个地:大楼地、保护地和防雷地。可是我们的那个客户只有其中的两个地,请大家给我在赐教我一二,谢谢了!

网友C:
接地问题!

楼主:
请教hamlet:
   你可以帮我详细的分析,因为我们是负责安装,调试,所以我们所做的解释,他们不相信,客户就要求给一个书面的解释.

网友A:
检查输入是不是同时控制了火\零线?

现在的UPS一般只允许控制火线,而不能同时控制火线与零线.零线要与进线的端子排相接.

比如;山特的6KVA\10KVA(单相)

楼主:
回东方电源:
    没有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我查阅过此台UPS的图纸了。
顺便请教:
    同时控制的话,有什么问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