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步进电机的加速特性

楼主(2006-08-11):
本人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用电机拖动一转轴,工作转速大概在50-800转/分。原来用的是松下伺服,但现在由于成本原因,想尝试改用步进电机替换。小弟以前没用过步进,想请教各位前辈步进电机的加速特性与伺服电机差别有多大?市场上普通的步进从零速到600转/分的升速时间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如果 加速太快,那吗就要失步,慢的话,也不付你的要求,.我在用的时候大概0--600的话30秒的时间,是不会失步

楼主:
要30秒这么长!!我这个系统的要求是从0-600转/分的加速时间最好在200ms以内。是不是步进根本就实现不了这么快的加速度啊?

楼主:
不知哪位用过符合此要求的步进电机给推荐一下。加速时失步不严重也可

网友B:
用步进加速太快会失步的,还是建议用伺服,哪怕用便宜的的.

楼主:
我这个系统原先用的就是松下伺服,运行半年多了没问题,关键是成本太高,所以想尝试能不能用步进代替。当然,如果有便宜的伺服最好。但国产的伺服好象价格也不低啊!

楼主:
咋没人给个指导啊!!
步进电机在200ms内实现零速到600RPM有可能吗?
还望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C:
30秒就不错了

楼主:
我没用过步进,但步进与伺服差距真的如此之大吗?
伺服从0升到2000RPM才几十毫秒啊!
如果真象楼上的所说,那在此场合步进真的是无法代替步进了!

网友C:
楼主在啊,我这里有一款步进启动频率能到480转/分,不过价钱不比松下伺服便宜。2NM的步进价位高与松下400W。呵呵

楼主:
价格比松下还贵那就背道而驰了,呵呵!
你说的是百格拉的步进吗?

网友D:
步进从零加速到600转/分200ms够了,0.2秒嘛

网友D:
刚才计算了一下,我以前用过的一加速度,从500HZ加速到6KHZ,用时0.166秒,这个加速度对于我们常见的两相混合,三相反应,整圈步数为400或600,力量很好。如果保守点0.2秒是完全可以完成的

楼主:
谢谢胡家的回帖!
我还想问一下:你说的这种加速度是在整圈步数为400或600的情况下进行,那如果步进驱动器加了细分,整圈步数提高,例如整圈步数在10000以上的时候,加速度还能如此吗?
另外,顺便问一下,你以前用的是什么步进啊?小弟对步进不熟,能否推荐几款市场上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D:
不客气的.整圈步数10000,每秒钟10圈,那你的脉冲频率得100K,步进驱动器里的电脑都处理不过来了,呵呵.一般我发到十几K就不敢再往上加速了,再高了好象驱动器容易烧,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精度,如果你需要这么快的速度,精度又要求很高那可能只能用伺服了.另外我上面说的那些加速度都是在正常带负载不丢步的前提下.国产的步进在常州最多了,遍地都是,都是从那个宝马出来的,你去网上搜索一下,价格便宜.

楼主:
按楼上的说法,一般步进驱动器的最高频率在十几K。如果要追求精度,只能在低速时运转,如果追求速度,精度必然受限制,这个矛盾无法调和。可以这么理解吗?
常州做步进的我也听说很多,品牌太多有时反倒不好,尤其是对我这种刚接触步进的,都不知选哪款好了。还是希望有用过步进的来推荐推荐......

网友E:
我可以推荐,电话:13316925797曹生,如果相信的话请电。

网友D:
楼主的什么机器需要步进驱动器这样细分啊,如果象楼主说的那速度,用伺服电机做精度也不会很高的,哪怕伺服电机也设置到10000脉冲走一圈.你如果用步进需要考虑它的使用寿命,在你说的那速度工作,如果工作时间比较长,比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工作,那驱动器可能容易烧,个人观点.常州宝马前杨电机好象还可以,做驱动器的那边也好多,那些公司大多就一间屋子.以前好象双杰还可以,不过听说那主要的工程师早就跑了.电机连驱动器一起配下来应该不超过一千三四

网友F:
用步进做10000步/圈? 你想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步进的单步运动还有精度吗?理论上是可以,你在用的时候就出现大小步的现象了。
精度的要求是多少?
“ 国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11 9:11:00
    如果 加速太快,那吗就要失步,慢的话,也不付你的要求,.我在用的时候大概0--600的话30秒的时间,是不会失步 ”
开什么玩笑啊?30秒到600RPM?你还是把你的步进扔了吧。
对了 常州的电机是便宜 不过性能就不好说了  现在好多就是假冒宝马的  当然 真宝马的口碑还不错

楼主:
步进10000步/圈时,每步的精度的确意义不大。但比不细分时精度要高一些。我这对每步的精度要求没那么高,偶尔有一两个失步也可以。关键是速度能不能跟上。楼上的应该用过步进,不知你觉得从零速到600RPM大概需要多少时间?200ms有可能吗

网友G:
200ms有可能吗,比较困难,如果有条件实验一下

网友H:
如果空载,可以,转到600RPM最低到过150ms。
关键是步进到600RPM时保持转矩已下降,不再是标称值。此时的转矩仍能达到加速力矩1.5-2倍以上才可以尝试替代。这和伺服是不一样的,步进完全没有过载能力。

网友I:
步进在600转每分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工作时间还可以延长,只是可能你说的精度就达不到那么高了,毕竟步进不是伺服。不过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加上来,还是看你驱动器和电机的性能了。有的完全可以的!

楼主:
我看到有些步进电机资料上的矩频曲线,速度在600RPM的时候输出转矩虽然丢失很多,但至少还能保持在保持转矩的1/3。那我想在选择步进的时候选功率大一些的,保留一些裕量,让它在600RPM的时候输出转矩仍大于拖动转轴的工作转矩,这样应该可以解决力矩问题吧?
至于步进的响应速度才是我最关心的。因为我这个系统是随动系统,电机速度经常要变化,尤其是电机从零速到工作转速(600RPM左右)的时间影响最大,精度倒要求不高,丢失几步还可以(当然超过十步就不好了,呵呵)
我现在还没有购买一套步进来做实验,以前也没用过,在这想先请教各位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毕竟如果能用步进替代伺服还是有成本优势的

网友C:
有几天没来了,我说的步进确实是百格拉的,只有364.366也就是扭矩很小的价格比松下低,您的松下伺服用的多大的?松下的200-750的价格应该是非常低了。

网友J:
步进电机的加速特性与伺服电机差别

1、步进电机是脉冲电机,数控伺服电机。
2、伺服电机是从其工作性质定义的,其工作一般受多个模拟量的控制

楼主:
百格拉的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它虽然属于步进电机,但它的内部控制方式及工作特性有些接近伺服了,个人感觉象是步进与伺服的结合产物。它的价格好象高了些,这个我就不考虑了,我现在是保持性能的基础上追求低成本啊

楼主:
刘志斌,你所说的差别只是某些方面吧,而且我原来用的伺服也没用到模拟控制,就用了简单的位置控制,即脉冲控制啊

网友C:
松下伺服有一种专门的脉冲型,也就是只能接受脉冲信号。
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是他的一个主要性能指标,跟价格关系也就很密切了,呵呵。

楼主:
步进的启动频率和加速时间关系大吗?能否给个详细点的说明?
至于价格,我想响应快的肯定价格高一些,不过比起伺服来可能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D:
步进哪那么容易失步啊,曲线做好了带正常的负载转上半年一步都不会丢的.用不好当然要失步.有空你去包装厂看看,很多机器用步进做的定长控制,每分钟近两百次的送料,速度快,精度好得很

网友D:
在这个运动控制论坛我发现讨论最多的就是伺服和步进,至少有70%的帖子是这个,奇怪了

网友F:
LZ 既然你的精度要求不高 而且能允许失步  主要是看速度
那么这样就和细分没关系了  因为你要600RPM 也不存在低频振动
我的步进起跳频率一般能到100-200RPM
所以到600RPM用200MS应该够了
不过这个是空载的实验

网友K:
据说抛物曲线最好,但好象跟负载的性质有关.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看来用步进实现我的这套系统还是有可能的。
本人打算先买个功率大一些的,在保证输出转矩的情况下做几次负载实验,看看速度能不能跟上。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起跳频率在100-200RPM,达到600RPM用200MS够了”,对这个还是不太明白,这200MS是怎么算出的啊?启动频率是100-200RPM,是否表示电机一起动就能达到这个速度(至少得有个加速过程吧,电机资料中有相关的加速曲线吗?)

网友L:
启动频率是100-200RPM,是否表示电机一起动就能达到这个速度(至少得有个加速过程吧)
不需要加速过程,这是步进电机的特性.

楼主:
我对步进的理解不深,刘老师的意思是只要给步进驱动器以启动频率的脉冲量,马上就能达到这个速度,中间不需要一点时间,或者保守的说几ms内就应该可以了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M:
本人前段时间试用过步进系统“用的是“深圳雷赛”的东东”,当时也有测试过加速特性。印象中:如果空载,完全可以,在0.150s转到600RPM。如果带有大负载的话,我就不能够保证了。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做做试验,测试一下就不解决了。

网友M:
刚才看了帖子之后,我去查了供应商的产品手册,根据上面楼主的要求,计算了一把:转速=600RPM,步进电机步距角=1.8度,步距数=200,楼主要求脉冲频率=(600/60)*10KHz=100KHz,细分数=10000/200=50。根据以上的数据,我选择的电机为86HS45,驱动器为M880,做了一下轻载试验,完全能够满足要求,没有发现有丢步现象。而且他们M880驱动器的步进响应的频率是在300KHz。楼主不妨试一试,因为不同的负载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N:
高个加减速曲线,如果没有就搞个RC过程+vf变换,就能实现所谓的指数加减速。我见过用步进电机作的PCB数钻床,3孔/秒,折算加减速过程6次加速与6次减速,加减速时间小于100毫秒。

网友O:
如果没有就搞个RC过程+vf变换
怎么搞?!谢谢

网友P:
1.好的步进电机不比伺服便宜,这个到处都是,不单是一个百格拉。
2。便宜的步进电机性能100%不能强求,速度是一个关键指标,国产步进电机速度基本在300转/分左右,超过这个转速多数电机扭矩直线下降。
所以,不是随便用步进电机就能降低成本的
3。其实降低成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换其他品牌的伺服,松下A4性价比目前看并不是很好。还有更好的。只是楼主不知道。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给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的伺服啊?

网友P:
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邮件到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这里推荐有广告嫌疑啊,哈哈哈哈

网友D:
今天用一烂步进电机和烂驱动器,从速度零加速到600转每分钟用了0.09秒,还能正常带负载,转了半天没丢步。但听说还有人的速度更快

网友Q:
我们的驱动器和百格拉的性能一样,也是采用交流伺服原理,性能非常出色。欢迎试试!

宽恒运动控制  010-63710134  khmotion@163.com

网友F:
起跳频率就是不需要加速时间,只要给它脉冲,就直接达到那个速度。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需要多少转矩的电机?一般来说大的步进速度要比小的慢。

网友F:
老宋又在说富士伺服了。。。。。。。。。
富士的性价比的确不错的

网友R(2006-09-13):
其实,步进在低速时的加速性能比伺服要好。前几天,我为浙江的一个客户调试绣花机,用带反馈的步进电机(标准的57步进电机)带动惯量为0.001Kg.M2的负载实现了在一分钟转600次,行程为0.5圈。以前用0.6Nm的伺服电机没能实现。价格比日本的低很多。可跟我联系:13128727631;lixc2006@pizmotion.com

网友S:
从0-600转/分的加速时间最好在200ms以内,这个指标对我司产品来讲很容易实现.
楼主可以与我联系:
021-52634688  分机1032
weimin.liu@moons.com.cn

网友T:
“步进电机在200ms内实现零速到600RPM有可能吗?”
回答:完全可以做到,放心用好了。

网友U(2010-11-25):
----------------        步进电机在200ms内实现零速到600RPM有可能吗? -------------------------

前两天刚试验过,汉马克2相450w步进,a_max约81/60r/s^2
600RPM 最快约350ms左右。

网友V:
沈阳老宋可是好久没见喽!

楼主(2006-08-11):
本人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用电机拖动一转轴,工作转速大概在50-800转/分。原来用的是松下伺服,但现在由于成本原因,想尝试改用步进电机替换。小弟以前没用过步进,想请教各位前辈步进电机的加速特性与伺服电机差别有多大?市场上普通的步进从零速到600转/分的升速时间大概是多少?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2010-12-01):
德国TRINMIAC新推出的Coolstep系列步进驱动芯片TMC262可以让步进达到5000RP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NjQ3MDYw.html

网友L:
从这个视频上看,细节看不太出来啊。比如驱动电源的电压是多少?

屏幕上显示的转速显然不是反馈的实际转速,从声音上能听出变速的过程,从那个数字上可是看不出来的。既然不是反馈的速度,那么就可以认为不是真实速度,电机是否存在丢步也是没谱的了。而且就这个速度数字也只到两千多啊。

是否方便重新做个视频,比如转动之前看一下轴角度,转动之后看一下轴角度,确认没有丢步。真的跑个5000prm

网友W(2011-02-04):
关键是力和速度要配合好,速度有力估计没有了,力有速度没了,要看特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