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6-08-11):
请大家看看,以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可以维修吗?

网友A:
这是在触摸屏还是在液晶屏出现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应该打开看就知道了,看样子应该不是液晶问题!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如果是海泰克的,可以找我帮忙,
010-60306592

网友D:
看样子是液晶泄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