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中的困惑

楼主(2006-08-11):
首先: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下选型,客户要求的是丝杆传动,推动力是200公斤,直线速度要求是10mm,要加减速机。我们做的主要是松下A4系列的电机,请问该如何选型?
其次:在数控车床中Y方向上加了一个数显表,手动一下,表应正常转一圈,但是手动过后,表转不到一圈而是少有偏差!查耸下A系列的驱动的监视模式DP-EP5得到P-0,意为无记数偏差,请问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机械还是电器的?

网友A:
手动一下,表应正常转一圈,但是手动过后,表转不到一圈而是少有偏差
偏差多少?是否为正常的机械误差?

网友B:
你应该问问你的松下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