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连接

楼主(2006-08-11):
PC机与OMRON CQM1H CPU51 PLC在线连接,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A:
电缆正确就可以;

网友B:
还有COM口设置正确

楼主:
to:rosel
请问从哪个菜单下设置COM口,我没找到呀!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编辑软体呢?是CX还是CPT,如果是CX在新建工程后,双点工程名就可以进行设置COM了,如果是CPT的话,在软件的左下角有一个ONLINE,你点一下就可以进入设置了!不行的话在留言吧!

网友D:
建立新文件,先选CQM1H,旁边按钮设置CPU**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