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控制永磁同步电机是否可行

楼主(2006-08-11):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能否用于永磁同步电机上?这类电机的控制用变频器调速和普通异步电机的控制有什么区别.
   我曾将一国产的V/F控制的变频器用于永磁同步电机上结果失败了,总的表现是电流偏大且波动很大.
如果用矢量控制的呢是否会有不同?

网友A:
不可以,同步电机需要用专用的伺服驱动器,同步机和异步机的矢量控制模型不一样,它需要进行磁极位置的整定。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都不支持,但有些电梯专用的变频器支持的,如安川的GL5-IP,L7等。
永磁电机不可用作V/f控制,因为会失步!

网友C:
部分变频器支持同步电机。

网友D:
明电舍VT230系列 +  DN 3 回授卡 即可。 有机会试试。

网友E:
用丹佛斯FC302产品完全可以

网友F:
用专用的变频器.如艾默生的EV3200  台湾正频的PDS

网友E:
丹佛斯FC302可以

网友G(2008-09-04):
用普通变频器带同步电机用过,可以,低速下有些抖,高速下正常,且速度固定而不受负载影响!!!!!

网友H:
部分公司生产的变频器可以用的.同步永磁电机调速一般需要带编码器,而且变频器也是闭环带PG矢量控制的,运行前变频器需要自学习,确定编码器零位。

网友I:
笑死了,永磁同步电机,只要是变频就能用,不过2.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4.4安,你要用7.5的变频才行

不仅能用而且还可以全压起动(变频功率够大),很多人说会失步,根本就是放屁,去化纤厂看看,如果这么容易失步,化纤厂要倒一大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部分公司生产的变频器可以用的.同步永磁电机调速一般需要带编码器,而且变频器也是闭环带PG矢量控制的,运行前变频器需要自学习,确定编码器零位。

哈哈,永磁同步开环控制精度足够高了,带编码器就是伺服了.

网友J:
EPROM说的有道理,在普通应用场合,V/F变频器能够把永磁同步带得很好.变频器余量大直接全压启动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转矩变化比较大,变频器功率余量小,就需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算法.功率比较大的同步电机(几个MW)通常都带异步启动绕组,启动时候其实是异步运行,然后转到同步运行.

网友K:
开环V/F低速运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如果控制电梯门机的话,开环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J:
呵呵!永磁低速开环V/F基本上不行,低速V/F的转矩脉动比较大,启动一下还可以,要在低速稳定运行,应该是很难很难做到.

网友K:
谢谢。不过我看到进口的门机变频器,里面没装电流检测,是否可以确认是V/F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