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高手

楼主(2006-08-11):
我在使用OMRON的编程软件CX-Programme编写程序时,软件中设置的PLC机种为中型CJ1G-H PLC,使用DIST堆栈指令时,编译时提示错误和警告,相应的列变成红色,具体情况见下图,不只是何原因,另外请问高手DIST指令的第二个操作数能否为@D0?

网友A:
高手的问题,偶答不上.

楼主:
请问上述程序中,当条件接点00000=ON时,为什么#33没有被写入到@D0

楼主:
没有人使用过CJ1G-H PLC?如果有人使用过,请帮忙试验一下DIST指令!

楼主:
今天我使用OMRON CPM2A小型PLC试验了一下DIST 堆栈指令,发现根本就不能实现堆栈功能,如下图所示,将0000由OFF到ON很多次,监控DM0~DM7的内容,没有任何反应,OMRON的PLC到底是否支持堆栈指令,手册上明明写着CPM1A和CPM2A支持DIST堆栈指令,怎么实际中却不支持此指令呀!?还望OMRON高手解释一下是何原因?

楼主:
将DIST指令的第三个操作数设置为9009,即bit15~bit12=9,DIST用于堆栈操作,bit11~bit0=9,即指令堆栈中的字数为9。DM0即为堆栈的指针,可是当0000由OFF变为ON时,DM0并不发生变化,DM1~DM5的内容也不会变为#33!

楼主:
知道原因了,原因是由于DM0的内容为3130Hex,没有对指针重新清零,DM0=3130Hex,已经超出了范围!

网友B(2009-08-25):
我也使用到DIST和COLL堆栈指令,但实现不了先进先出的功能。不知哪出错了?请教各位了。